伺服电机运行时的温度

楼主(2013-04-18):
请问:

         伺服电机在运行中电机的温度是多少属正常的呢?如果超过一定的温度伺服器应该会有报警吧?
     现有一三菱J3的3.5KW的电机,带一输送带,用的是速度模式,在运行了二个小时的样子就很烫手,连减速机也很烫手,靖问,这是不是正常的呢?伺服器也没有报警。时间久了有点担心!

网友A:
正常的话,电机的外表温度可以到100度,电机还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你的电机内没有温度保护器,有可能会烧电机。只有有温度保护,肯定不会烧的。超过一定的温度,伺服会报警的。

网友B:
 永磁体能够承受130度的最高温度,电机表面温度80度以下都是正常温度,不影响客户的使用,如果电机温度在85度以上需要更换容量更大的电机或对电机进行强制风冷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好,学习了

网友D:
電機正常使用是安靜 外殼是常溫  如樓上所說那是異常 當然可使用 但電機的壽命與溫度成平方反比

网友E(2013-09-07):
遇到过报警AL33(超温)的情况,使用过程中出现。。。

网友F(2020-04-30):
我有一个J4的7KW,连续运行时温度50左右吧

网友G(2020-12-07):
下来学习下,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