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数模块Q64AD编程设计

楼主(2013-04-18):
目前使用的Q64AD模块,I/O的起始号为40,电压输入的。目前使用FROM无法读取数据,请问如何编程。

网友A:
参考模块手册,用FORM,TO编写程序。

但I/O号一定要数准确,不然读不到数值的。

楼主:
您好,我现在在传感器上引电源12V的,用智能指令编程Un\Gn后,读取出来的数值不稳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