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机需要频繁停止,选什么样的电机,需要变频器吗

楼主(2013-04-18):
如何来控制:电机需要频繁停止,选什么样的电机,需要变频器吗

网友A:
三项异步电机可以频繁启动吗

网友B:
楼主说到一半,点提交,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到一半,点提交,跑了。

 额表达的不够清楚,我需要完成一种控制。

要求:这个电机频繁启动停止

那么我需要选择什么样的电机,需要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C:
       电机的工作制表明电机在不同负载下的允许循环时间,电动机工作制为:S1~S10;根据你的描述,选电动机的时候,选择短时工作制S2的电动机即可满足要求,其他电动机参数类似一般常见的电动机选型。

       至于你问的需不需要变频器,根据你现场工艺要求来确定,需要调速就加变频器,不需要调速就不需要。当然有钱用不玩,浪费个变频器,虽然不环保,但是没人能阻止你烧钱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工作制表明电机在不同负载下的允许循...

 非常谢谢,启停周期为1秒,选S2-XX  ???

网友D:
你说的太笼统了,不用变频器同样能频繁启停,就如绕线式电动机,用切电阻启动同样适合于高频率的启停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太笼统了,不用变频器同样能频繁启停,就如绕线式电...

 需要控制一款电机:
1,负载为10KG
2,频繁启动停止,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等待1S-停止,等待1S启动。。。。。。。。
3,选单项电机?还是三项电机?
4,如何来控制启动停止,是否需要变频器来辅助?
以简单廉价为目标  谢谢~~~~~~~~~~

网友E:
频繁起 停,没啥必要用变频器去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频繁起 停,没啥必要用变频器去控制。

 那需要选择什么样的电机呢

网友F:
如果工艺允许的话,通过减速机,延长运转时间。把1秒延长到1分钟。。。

实在没办法的话,多搞几台电机,用皮带连负载,轮女干之。。。

网友G:
是至少需要10KG的力还是物件有10KG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至少需要10KG的力还是物件有10KG

 物件有10KG

网友G:
速度精度要求呢,传动机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速度精度要求呢,传动机构呢

通过减速箱控制8工位分割器的,精度要求不高机械定位

网友G:
那可以去看看永磁低速同步电机,工业上用得很多,每秒钟启停十几次且长时间运行都没有问题,苏州产比较多,一两百块钱一个

网友H:
  平凡的启停,且周期为1秒,还有定位,建议用变频器控制,最好也是用伺服电机拖动这样不怕烧热,只是成本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可以去看看永磁低速同步电机,工业上用得很多,每秒钟启...

 谢谢你的建议,我对电机不是很了解,你说的永磁低速电机是单项还是三厢的,怎么来控制启动 停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平凡的启停,且周期为1秒,还有定位,建议用变频器控...

 伺服电机控制成本高

网友I:
可定需要变频器,经常调速控制与频繁启动都可以,能够很好地保护电机!本人经验丰富,有兴趣可以咨询1831010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