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换大之后PLC需要换么?

楼主(2013-04-18):
公司要跟换生产线,原先的PLC,变频器和电机都要换,我想问一下,当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都换大之后,那个PLC要不要换?本人新手,很多不懂的地方还需要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如果单单只是增加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的话  PLC不用换

如果增加变频器、电机等的数量的话  考虑增加PLC模块就行

网友B:
公司要跟换生产线,原先的PLC,变频器和电机都要换,

------

生产线都换代了,PLC也该换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要跟换生产线,原先的PLC,变频器和电机都要换,-...

嗯,好的,谢谢诶。生产先才用了3年,那些PLC跟变频器的性能都很好的,就是原先的动力跟不上,需要换大功率的变频和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