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跪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4-18):
利用变频器AB-PowerFlex4M怎么实现:点动正转10Hz,点动反转15Hz,启动正、反转20Hz?

#梯形图和变频器具体接法#已附说明书

网友A:
需要PLC输出控制变频器吧;多少HZ,是不是输出标准信号电流控制变频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资料,xingxi114.com对我们新手很有用啊,先谢谢再下

网友C(2013-05-21):
下载之后,顶一下、、、、、、、、、、、、

网友D:
频率要求这么低?加我QQ 啊!我告诉你如何做!77 34 39

网友E:
谢谢你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F(2014-07-25):
It is gooooooooooooooooooooood to learn

网友G(2015-01-26):
通过网络控制的话只需编写PLC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