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电机需要频繁停止,请问各位高手:选什么样的电机,变频器加以控制吗

楼主(2013-04-18):
要求:电机需要频繁停止,

请问各位高手:选什么样的电机,变频器加以控制吗

如何来控制,请帮忙

网友A:
变频器主要是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主要是调速。。。。。

 那怎么来控制这个电机频繁的运动 和停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频器主要是调速。。。。。 ...

 你的意思是,频繁的启动和停止之间的切换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对的,这要采用什么样的电机,需要变频器来辅助吗

网友C:
楼主你说的频繁有具体的数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频繁有具体的数字么?

 周期为1秒左右,每一秒左右就要停止,然后再启动一次

网友D:
                 当然选择伺服电机了!

网友E:
广东省   panelmaster(斯美特)人机界面厂家直销,物超所值,联系人周先生,电话15675615149

网友F:
用伺服电机肯定是非常好的,惯量小,动态性能好,稳定。推荐选用西门子伺服,有意向联系QQ:406226677

网友G: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变频器可以调多段速,每段运行时间可设定,还可以循环,如果不行,就用最少点数的PLC控制,详情请与我联系    我的QQ572069212      我的电话15214326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