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选购一台2430的伺服,用80和90机座那个好呢?

楼主(2013-04-18):
80和90机座号的都有2430(2.4N,3000r/m)的,选择哪个更好呢?除外形有区别外,电气性能有差别么?还有就是如果只需2000r/m的就行了,是不是选3520的更好呢?低速时力矩大啊,不知我的理解对不?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在相同的功率下,2000转和3000转的区别是惯量不同,力矩不同。如果你的系统响应时间和惯量比够了,当然2000转比3000转的好,因为同等的条件下,电机的扭矩大,发热小。

网友B:
80的吧!比较常规!还要看看驱动的

网友C:
80的吧,常规法兰。同等功率,转速越小,转矩越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网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