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STL能做常开点输入吗

楼主(2013-04-18):
看FX2N编程手册STL是可以写在常开点输入,前面都无触点。在软件里就输入不了,只能写在输出点,如图,谢谢!

编程手册里的例子

网友A:
你应该首先翻阅GX Developer使用手册中关于早期软件FXGP与GX软件在输入步进梯形图的差异章节。

楼主:
你好,本人我手上没早期FXGP,你意思是GX Developer不能输入常开点吗,我用的是GX-8.52E

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下一行要写一个S500的常开点呢,谢谢!

网友:
这样不好写吧 ,需要加个触点的、

网友B:
好多错误哦。。。。首先是T1,STL一般是直接驱动触点。不然T1怎么计时的。把T1、C100放在STL电路前面,然后用M0替代。这样不就是直接驱动M0了。还有阴影部分的直接加一个M8000,这样就是电路一直在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