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三菱PLC指令求助 MC,MCR。

楼主(2013-04-18):
问题1:三菱PLC的MC,MCR指令是否相当于单片机的子函数啊,可以在任何地方调用?

问题2:但是看资料上面的M100标号怎么在梯形图中插入啊?是不是我在其它地方也可以使用-||----[MC NO M100]- 来调用标号为M100的程序块儿呢?

问题3:但是我在实际输入梯形图的时候,无法输入如上图(红色圆圈内)的M100那个标号,此时在按下X000上的开关的时候,可以调用等二行的程序块,但是没办法插入M100标号,如果我还想在其它地方调用这个程序块,如何格式如何写,如国是直接像图中红色线上面的指令再其它地方调用,程序又如何知道是从哪里开始调用 程序块的(MCR那里是结束)

网友A:
其他地方不能调用,mc我是这么理解的  他只是将左边母线串联了一个m100之后的又一条母线

网友A:
那个圆圈里的m100你用读出模式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地方不能调用,mc我是这么理解的  他只是将左边母...

谢谢您的回复

那想再问一下,如果其它地方不能调用,那么是否可以直接把MC-MCR之间的程序块写到X000后面,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B:
楼主,你先别着急。

我给你传几张图看看。

主控指令,是用在这样的编程场所。即,有一个触点是总开关,控制后面的好几个信号触点。上图中,X0就是总闸,如果他为ON,那么X1,X2才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输出Y0,Y1。

另外,左逻辑母线的那个垂直的触点,在调试状态或者读出模式下就可以显示。

所以,跟你说的什么子程序根本没什么关系

关于子程序的指令,看看下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先别着急。我给你传几张图看看。主控指令,是用在...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回复,现在明白了。

网友C:
  对于这个主控触点指令,我认为不必想得那么复杂,它就是总闸的开与关嘛这样好理解,假如你在MC指令内再使用MC指令时,N后的数字逐渐加大,你要用MCR指令时,从大的编号开始解除就是,做母线上的N0  M100在读出模式才看得见,写入的时候你点击线圈后面的那个指令符号,再输入MC  N0  M100就行了,结束时输入MCR  N加前面对应的阿拉伯数字就行了

网友D:
那个M100在编写状态是不要编写的。你写MC N0 M100后再写MCR N0时系统默认这个程序段是主控指令。当你转换程序时,自动生成M100触点。主控指令的M100触点相当于一个大触点。后面到MCR之间的程序都归他管。要仔细看看主控指令的注意事项哦。

网友E:
这样的好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F(2017-11-10):
学习了  理解了 平时怎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