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什么样的显卡合适?

楼主(2013-04-18):
想攒台机子,请问翔升z77T-W主板,cpu i5 3470,配什么样的显卡合适?

网友A:
I5的CPU至少搭配个千元级别的显卡,或者更加高的。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推荐:N卡的560,560TI,新出的660,660TI,670,650tiboost价格在1000-1300-1800-2200-3200。A卡的就不推荐了,不解释。

从品牌上来说的话,可以选择华硕、微星、技嘉,这些一线大牌,除了价钱贵点外,其它基本上都是优点了。如果从性价比角度来说,一些有自己的研发和工厂的牌子质量及成本方面还是有保证的,如:影驰、翔升、昂达等板卡厂商。除此之外其它一些贴牌贩卖的通路品牌就不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