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修改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3-04-18):
我刚学台达人机界面 小弟我碰到一个棘手的事情,就是plc中的时间继电器怎么设置才可在人机界面中修改时间,我弄了很长时间也没搞懂!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将时间定时器的时间改写在 数据字,然后在 屏内输入这个数据字就行

网友B:
PLC程序的应用指令:TMR Tn DXXXX;触摸屏上放置“数值输入”部件,写入地址是:D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