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变址存诸器程序要如何写

楼主(2013-04-18):
现在刚开始欧姆龙PLC,用户要求储存十组参数,每次只需要输入参数编号,自动带出相应设置,要用到变址存储器,原来用三菱的Z就很好用,现在用欧姆龙资料上讲的看不懂,请高人指点一二好吗,在线等待。

网友A:
用块传送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欧姆龙哪个系列的?如果是CP1E ,直接用MOV  D10[D0]   D100[D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哪个系列的?如果是CP1E ,直接用MOV  D...

是cp1e系列的,已学会,谢谢指点

网友C:
直接用MOV  D10[D0]   D100[D0]

网友D(2015-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欧姆龙哪个系列的?...

具体怎么用的,我用的是CP1H系,也是想用变址传送做配方保存、配方调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