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绝热式热量计和恒温式热量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4-18):
中绝热式热量计和恒温式热量计有什么不同

 炉式热量计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的外筒温度的控制方式不同。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绝热式热量计的外筒温度能自动跟踪内筒温度,始终与内筒温度保持一致,内外筒间不存在温差,因而没有热交换,不需要进行冷却校正。因而,使用绝热式热量计,操作和计算都比较简单,但仪器结构较为复杂,不晚维护。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恒温式热量计的外筒温度恒定不变,内外筒间存在温差,因而内外筒有热交换,需要进行冷却校正。使用恒温式热量计,操作步骤和计算都比较复杂,但仪器构造简单,容易维护。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中氧弹量热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氧弹量热法的基本原理是:将一定量的度样放在充有过量氧弹内燃烧,放出的热量被一定量的吸收,根据水温的升高来计算试样的发热量。
要想按照这一原理准确的测得试样的发热量,煤炭发热量测定仪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预先知道仪器的热容量,也即该仪器的量热系统温度每升高1度需要吸收的热量,这可通过用已知热值的基准物如苯甲酸标定仪器来解决。第二个是量热系统与外界的热交换问题,这可通过在量热系统周围加一双壁水套,通过控制水套的温度消除或校正量热系统与外界的热交换来解决。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可较准确的测定试样的发热量了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子样、总样、采样单元和批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采样精密度,如何理解?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采样器具操作一次或截取一次煤流全横截段采取的一份样叫做子样。
从一个采样单元取出的全部子样合并成的煤样叫做总样。
从一批煤中采取一个总样的煤量叫做采样单元,一批煤可以是1个采样单元或多个采样单元。
需进行整低成本性质测定的一个独立煤量叫做批。

   在规定条件下所得的独立试验结果间的符合程度叫做精密度。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在煤炭分析中所说的采样精密是采样、制样和化验总精密度的简称,常用对一批煤进行单次采样、制样和化验所得品质参数值与同批或同一煤源、相同特性的若干批煤进行大量次数采样、制样和化验所得品质参数的平均值的差值表示。

发热量测定仪的恒温式量热法为什么进行冷却校正

 煤炭发热量测定仪恒温式量热法:

在点燃燃料后至达到稳定状态时内筒温度的变化并不完全都是由燃料燃烧放出的热引起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内外筒温差所导致的热交换引起的。

例如:点火后的初期,一般都是内筒温度低于外筒,热从外筒传给内筒,引起内筒温度的上升;但很快,内筒温度就高于外筒温度,热从内筒传给外筒,引起内筒下降。因此,煤炭发热量测定仪在根据点火后内筒子温度的升高来计算燃料的发热量时,必须对由这一热交换引起的内筒温度变化进行校正,才能获得准确的发热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