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声波式触摸屏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4-18):
          表面声波式触摸屏是利用声波可以在刚体表面传播的特性设计而成的。以右下角的X-轴发射换能器为例发射换能器把控制器通过触摸屏电缆送来的电信号转化为声波能量向左方表面传递然后由玻璃板下边的一组精密反射条纹把声波能量反射成向上的均匀面传递声波能量经过屏体表面再由上边的反射条纹聚成向右的线传播给X-轴的接收换能器接收换能器将返回的表面声波能量变为电信号。

         当发射换能器发射一个窄脉冲后声波能量历经不同途径到达接收换能器走最右边的最早到达走最左边的最晚到达早到达的和晚到达的这些声波能量叠加成一个较宽的波形信号。接收信号集合了所有在X轴方向上历经长短不同路径回归的声波能量他们在Y轴走过的路程是相同的但在X轴上最远的比最近的多走了两倍X轴的最大距离。因此信号的时间轴反应了各原始波形叠加前的位置即X的坐标。

  发射信号与接收信号波形在没有触摸的时候接收信号的波形与参照波形完全一样。当手指或其它能够吸收或阻挡声波能量的物体触摸屏幕时X轴途经手指部位向上走的声波能量被部分吸收反应在接收波形上即某一时刻位置上波形有一个衰减缺口。控制器分析到接收信号的衰减并由缺口的位置判定X坐标。之后Y轴同样的过程判定出触摸点的Y坐标。

网友A:
表面声波式触摸屏主要用在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