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端可以加接触器吗

楼主(2013-04-18):
我公司不少变频器上端是接触器控制的,感觉不合理,可是没有理论支持,求帮助!!!!

网友A:
可以加,配个过压保护继电器什么的控制该接触器,就能保护变频器不因供电电压过高损毁。

当然,大部分都不需要加

网友B: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就是给变频器上电用而已,不能参与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至于变频器故障后,接触器跳停,这样做也不利于查找变频器故障的。电源没来,变频器面板就看不到故障原因了,再次上电---得检查清楚才能上的。

      所以建议前端不加接触器。

网友C:
必须有接触器。变频器在待机时是耗电的,而且常通电对变频器元件也是考验啊!有接触器,在不运行时可以断电。

网友D: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就是给变频器上电用而已,不能参与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网友E:
意义不大,加与不加没有特殊的规定,加上以后又多了一个故障点,我们的原则是中间环节越少要好,有利于我们维修及处理问题。

网友F:
前段家接触器完全可以

网友G:
楼主:你说说不合理的原因啊!

网友H: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个人觉得不加会好一点

网友I:
还是加的好,变频器进电源使用接触器,出线可以不使用。开机过程控制,先接触器吸合后,延时10秒后,在使用运行命令让变频器工作带负载,停机过程就是先断开变频器运行命令,后延时5分钟让变频器冷却后断开接触器。

网友J:
可以加,变频器是说明书上建议的电气图上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以加,变频器是说明书上建议的电气图上都有

        变频器说明书一般都不建议前端加接触器的,加断路器也不能在变频器运行时切断;接触器--假如控制回路接触不好,有可能发生多次吸合端开的事故,而这会造成变频器更大的故障。这个变频器说明书上有说明,虽然只是说断路器,但是接触器一样的,看下图摘自ABB变频器固件手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

 的确不参与控制起停,只提供电源,主要为了在拍下<此处内容被屏蔽>紧急停止<此处内容被屏蔽>按钮时候,能断掉变频器的电源,最大程度的保护设备,人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以加,...

 是不要用前端接触器控制起停,而不是前端不可以加接触器,大哥看仔细了,

网友K:
三菱的说明书截图,我们的设计也有一直使用这种方式,当然,不使用肯定能减少成本。

网友L:
变频器前端使用接触器没有问题,关键是你设计的控制方式。

网友M:
一般不用的,假如要用的话,最好弄好控制逻辑,否则有问题出现的哦

网友A:
加的话记着两点:

1)上电频率必须每分钟1次或更少

2)主电容的寿命和充放电次数有关

剩下的就是根据系统的要求设计电路

楼主: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基本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谢谢楼上几位的兄弟!!!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可以加,变频器是说明书上建议的电气图上都有

网友O:
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201211/467508_1.shtml

变频擂台第97期——变频器进线测组件

    为了能在系统故障时,有效的切除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安装电磁接触器控制主回路的通断,以保证安全。

    这一点或许有部分人会觉得浪费,因为一个接触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如果批量取消的话,会节省一部分成本,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一直都配置了合适的接触器。

    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关于进线侧接触器的注意事项:

         a,为了确实切断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连接,建议安装进线接触器。

         b,安装进线接触器时,请设计通过变频器的故障接点输出使接触器断开的回路。

         c,在运行中发生瞬时停电后电源重新恢复时,如果有必要防止机器重新启动,请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安装接触器,以防电源恢复时自动发出启动信号的顺控回路。

         d,如果通过电源侧接触器的开/关信号来使变频器运行和停止,请勿频繁的开和关。这是考虑到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接点和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开关的最高频率请不要超过30分钟一次。请尽量根据变频器的运行/停止操作来进行电机的运行和停止,否则会缩短继电器接点和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

 切断电源,只要你选个带失压保护的断路器即可。把变频器故障点的输出--串入断路器的失压线圈回路即可完成变频器故障时切断电源。这比加个接触器的成本低多了。

网友P:
不需要加接触器,变频器极易在上电瞬间爆毁,理论上变频器待机状态耗电极微(整机电子元器件,不受控的散热风机),所以我一般建议客户长期通电,不需专人值守。

网友Q:
没这个必要,变频器里都有保护电路,变频器本就应该保持通电的,防止受潮,影响电子元件的寿命。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以加,...

 顶,这位大哥讲有说服力。

网友S:
一般来说,加比较好。

原因三点:1)控制方便

         2) 变频器自身发生故障;控制系统有其他故障信号发生时可自动切断变频器电源。

         3)接触器本身没有保护功能 ,不存在误动作,选择时Ikm>=In变

网友T:
引用 网友O:
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

 这位大侠,讲的很到位....

网友U:
  我们公司一直是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的,德国人设计的,用了20多年了。 上端加接触器,接触器就是给变频器上电,不能参与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网友V:
前面可以的,我们的机器都加呀。

网友W:
加当然是好了,成本呀

而且工程应用标配都是有接触器的

一般小型系统可以不加

网友X:
可以加,作为安全控制。

网友Y:
引用 网友B: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

网友Z:
我的建议不要加,增加故障点,万一造成对变频器的反复上电,放电尤其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AA:
建议不要加,增加故障点

网友(2013-05-25):
前面加接触器是远程开机前给变频器上电用的,不参与变频器的控制,我公司使用的ABB都有这个回路。

网友AB:
我来说点意见, 我原先 的工厂也是用过变频器前装接触器,这个接触器的作用是起急停用的,但工人 不太懂 直接当开头用 导致操作频繁  而导致这个变频器冲放电过与频繁而爆炸,的来我们就都 不用这套方案,变频器前的接触器全拆了。这是我遇到过的事  共大家参考

网友AC(2013-07-07):
引用 网友I:
还是加的好,变频器进电源使用接触器,出线可以不使用。开...

正解。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

变频器可以外接24V电源,继电器断掉后还可以查看故障代码

网友AE:
看了各位的精彩发言,受益很大,谢谢!

网友AF(2013-08-21):
我用的是正泰变频器, 空开后面直接接变频器。

网友AG:
一般在变频器前端不加接触器。加接触器的话也不能用于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否则对变频器的启动电阻电容等伤害太大。一般加了接触器,变频器设置延时启动会好一点。

网友AH:
引用 网友C:
必须有接触器。变频器在待机时是耗电的,而且常通电对变频...

 李工说的在理,但是加上接触器后,建议不要频繁操作。

网友Y:
最好是不要在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

网友AI: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都可以加接触器,关键是看加接触器的目的。

网友AJ:
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是考虑到人身安全问题,如果以设备为重可以不加,以人为本要加

网友AK:
可以完全可以,有问题可以登录www.scpow.com网站变频器应用

网友AL:
可以加,但是能不加就别加吧,接触器容易触点接触不好,会导致很多故障的。

专门讨论变频器技术及疑难问题 的 群。欢迎各位加入,群号333616171

网友AM:
若是进线端是可以接.

网友AN:
我们这里都没加,主要是故障以后查故障麻烦,再说不运行时耗电量极少,对于工厂来说可以忽略。

网友AO:
当然可以,不过没事最好别加

网友AP:
看了那么多的爆机,我觉得最好加一个。以人为本 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加的好,变频器进电源使用接触器,出线可以不使用。开...

 这样反复充放电会加速内部电容老化的,进线接触器一般是变频器内部故障时用来断开主回路的。

网友AQ:
可以加,但是交流接触器的质量和控制回路要做好,否则对电解电容和充电电阻都是相当大的考验。

网友AR:
很多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典型电路前端都加接触器,但在实际应用中加接触器的很少。没太大必要。

网友AS:
变频器前端进线,对于安规要求严格的就需要加装接触器,在非正常影响到人身安全状态(例如急停动作、高度安全要求保护元件动作等)就需要断开电源保证人身安全,如果此时不自动断电将有可能导致人身安全或者设备毁损等重大事故!但是该接触器在正常状态是不会断电动作的,因为变频器的储能电容、充电电阻等寿命与上电次数成线性关系

网友AT(2013-09-21):
不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只控制主电路,控制电路走单独控制线路,这样不会影响查看故障.

网友AU:
引用 网友B: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

我们公司好多都是这么整的,以后恶心了

网友AV:
作为故障紧停可以加,国内不过考滤成本多不加.

网友AW:
变频器前可以加接触器,但接触器不能频繁的开启,不能控制变频器的开启,只作为开关使用。

网友AX:
完全可以。变频说明书都有这样的使用介绍。

网友:
    为了能在系统故障时,有效的切除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安装电磁接触器控制主回路的通断,以保证安全。

    这一点或许有部分人会觉得浪费,因为一个接触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如果批量取消的话,会节省一部分成本,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一直都配置了合适的接触器。

    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关于进线侧接触器的注意事项:

         a,为了确实切断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连接,建议安装进线接触器。

         b,安装进线接触器时,请设计通过变频器的故障接点输出使接触器断开的回路。

         c,在运行中发生瞬时停电后电源重新恢复时,如果有必要防止机器重新启动,请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安装接触器,以防电源恢复时自动发出启动信号的顺控回路。

         d,如果通过电源侧接触器的开/关信号来使变频器运行和停止,请勿频繁的开和关。这是考虑到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接点和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开关的最高频率请不要超过30分钟一次。请尽量根

看来加或者不加,根据实际的工程状况灵活处理

网友AY(2013-12-15):
牛啊。得分情况再看加不加

网友AZ:
输入可以加作保护用!我还见过最神的厂在变频器输出端加容断丝的呢?

网友BA:
进来学习一下!!!顶

网友BB:
兄弟们,如果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不用按电机功率选接触器,因为不是用于启动停止,负载类型是AC-1,接触器选型要小很多,省点银子哈。

网友BC(2014-06-12):
如有必要加还是可以的,比如前期的缺相保护都可以,避免空载缺相运行

网友BD:
引用 网友O:
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

按照元件接线图接线。

网友BE:
可以加的    把变频器的故障输出与接触器串接  ,  有故障直接跳开

网友BF:
引用 网友W:
加当然是好了,成本呀而且工程应用标配都是有接触器的一般...

网友BG:
个人认为还是不加的比较好,第一是增加故障点,二是设备开启后变频器待机并不会耗电很多,三,若是控制启停则更不能增加了。

网友BH:
做个紧急停止用到是可以

网友BH:
实际上他们加的目的就是用来做紧急事故停止的

网友BI:
可以的,但是它不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它只是用来供电的,就是说它接通的时间要比变频器接通的时间要早或者至少要同时接通。

网友AS:
变频器前端进电,按照安规要求在主回路加装接触器做能源切断以策安全。好的变频器一般主回路与CPU控制回路等是可以分开做独立供电的!一般需要切断电源都是切断动力调制主回路电源而不切断CPU回路电源,这样对于保存故障供检修人员快速排除故障帮助极大。而主回路切断又保证了绝对人身安全!

网友BJ(2014-07-20):
个人觉得变频前加接触器没有必要

网友BK:
   上端加接触器的话,这个接触器不能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就是给变频器上电用而已,不能参与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网友BL:
前端必须加,给变频器上电用,变频器输出端不加

网友BM:
这个最好加,如果变频器上电前就有故障,你去直接合断路器,断路器因为电流很可能爆炸,

装接触器后,你只用控制箱外合上电按钮,就是里面爆炸也不会伤害操作人员,

另外,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断电时很容易断开.

网友BN(2014-08-23):
引用 网友AO:
当然可以,不过没事最好别加

网友BO:
这个可以加,但是这一接触器不作控制用,就相当于一个开关送电。其实没什么必要

网友BP:
我所见到的变频器,都是在前面加了送电接触器,从保护和安全角度应该加

网友(2014-10-18):
引用 网友AJ:
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是考虑到人身安全问题,如果以设备为重...

很有道理

网友BQ:
加个接触器好,面板可以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