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原因分析,共同帮忙

楼主(2013-04-18):
现在出差在现场,正在调试的设备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到现场分析问题。

故障现象:PLC(DC/DC/DC)包括CPU模块,EM231模块,凡是与L+有关联的模块的全部GAMEOVER了,工控机部分也已经坏掉了。更换新的PLC模块,工控机后通讯有问题,又更换新的PPI通讯线缆才正常,说明通讯线也烧掉了。所以本次的事故导致整个控制系统瘫痪。

  现场的供电情况是,plc输出24v作为输入点供电电源和EM231模块供电电源;输出点,工控机(为24V嵌入式工控机)共用独立开关电源供电;六个4-20mA传感器,一个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为了减少共模干扰此电源的负极与PLC-24v负极输出共点。

  PLC的接地点全部单独引线最后汇到接地排,接地排用电木材料架起固定在控制柜上(这是我纳闷的地方,这个接地有什么用啊?是为了保证直流系统的统一零电位水平,还是为了保护接地?因为刚到公司没有太多提出质疑的勇气),其他的开关电源都有单独的接地线。此设备的另一让我纳闷的地方的就是,零线,地线共用,全部汇总到一个跟控制柜外壳相连接的端子排上。

  根据当时设备安装人员的说法是,初次调试的时候正常,PLC,工控机正常,后发现设备油缸漏油就进行了焊接处理,之后就出现了键盘鼠标失效,开不开机的现象,最终发现系统控制部分烧掉,通讯线烧掉。

  估计是当时的焊接过程中传入了高电压,大电流,但是高电压或者是大电流是从哪里引入控制系统的呢?

工控机与PLC的输出点共用一独立的开关电源,电源有接地;PLC的CPU 231模块用自输出24V接地点架空,跟机壳没有联系;工控机与PLC的联系只有PPI通讯线了(如果晶体管输出的供电部分与内部隔离的话),也烧掉了,那么到底是那一部分引入的高电压呢?

   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点是带隔离的吗?PPI通讯线232/485是双向隔离的吗?

   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真是愁死了,此设备的控制部分不足之处很多,请大家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是电焊机作业时候,大电流经过地线串到PLC,因为PLC的直流M和地线是相通的;

      以前遇到类似的问题,雷击;要解决就是电源和通信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是电焊机作业时候,大电流经...

CPU模块自带的24V输出,负极M点在内部与接地点是连接爱一块的吗?明天试试

网友B:
最好 PLC 的电源做个隔离或是搞个小变压器这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 PLC 的电源做个隔离或是搞个小变压器这样最好

请王者之师帮着分析一下,这台设备控制部分烧毁肯定是引入了大电流,那么此电流时从哪一部分进入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是电焊机作业时候,大电流经...

 正常情况下,你们的接地方式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关键要把PLC控制柜的接地线单独引出,独立的接地系统,也就是把它的接地体单独砸入地下,不要与其他的接地线共用。我想PLC的模块应该都在它的输入部分加了隔离,要没有的话必须要加。另外在控制柜焊机焊接东西时,最好把控制柜的电源停掉安全些。至于电源正规厂家生产的应该有隔离变压器的,我们的控制柜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

谢谢指点

网友D:
我们的做法是380/220变压器--开关电源---接PLC。还有用焊机的时候把电控柜的电源停掉会安全点。

网友E:
plc供电都是要加隔离的,另外你们的零、地共用对控制设备的影响很大的,高电焊的时候若是没有关机,那么设备的损失就会很大。

网友F:
TN-C系统,保护零线工作零线公用,  焊接时会有很大的电流<此处内容被屏蔽>N线<此处内容被屏蔽>,而你的PLC是这样接的;PLC的接地点全部单独引线最后汇到接地排,接地排用电木材料架起固定在控制柜上

所有控制加隔离

网友G:
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点是带隔离的吗?

不带

PPI通讯线232/485是双向隔离的吗?

不一定,看你买的时候是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