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为什么推土机跑偏吗?

楼主(2013-04-18):
  说道推土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推土机是一种工程车辆,前方装有大型的金属推土刀,使用时放下推土刀,向前铲削并推送泥、沙及石块等,推土刀位置和角度可以调整。推土机能单独完成挖土、运土和卸土工作,具有操作灵活、转动方便、所需工作面小、行驶速度快等特点。其主要适用于一至三类土的浅挖短运,如场地清理或平整,开挖深度不大的基坑以及回填,推筑高度不大的路基等。

  存升吊配主要经营轮式起重机、随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越野起重机四大起重机系配件,配件分为:发动机、底盘、电气系统、液压系统、回转机构、伸缩机构、起升机构、装饰/结构/标准件、其他九大类别。

  那么推土机为什么推土跑偏呢?下面是存升吊配带来的一些分析。

  1.转向离合器机件磨损或烧蚀失效

  为确保转向离合器能彻底分离、及时制动,还应正确调整转向操纵杆与制动踏板的自由行程。

  (1)制动踏板自由行程的调整

  将制动踏板放松到紧靠驾驶室地板的挡条上,拧转制动器拉杆的调节叉来改变拉杆的长度,使制动拐臂后倾15°,将制动带拉紧螺母拧到底再退回6-7圈,使制动踏板的自由行程控制在65-85mm之间。最后将制动踏板踩到底并予以锁住,再松开壳底调整螺钉上的锁紧螺母,将螺钉拧到底后又退回1-1.5圈,就可得到合适的制动带间隙了。

  (2)转向操纵杆自由行程的调整

  拧松推杆调节套上的夹紧螺钉,转动调节套以改变转向离合器推杆的长度,直到转向操纵杆自由行程在60-80mm范围内为止。调好后上紧夹紧螺钉,用同样的办法调整另一个转向操纵杆。

  1.转向离合器室进油引起摩擦片打滑

  来自后桥轴的转矩经转向离合器和最终传动机构传至驱动轮,推动推土机前进或后退。左、右两组转向离合器分别装在后桥壳的两个间隙室内,并用骨架式自紧油封来阻止中央传动室和最终传动室内的齿轮油流入间隔室。若有一侧的油封老化失效,齿轮油就会不断地渗进间隔室,从而使该组离合器摩擦片打滑。当推土机空驶时,由于负荷不大,打滑就不明显,因此可以保持直线行驶。当放下推土铲开始推土时,负荷突然增大,该组摩擦片立即打滑并引起推土机跑偏。驾驶员为了使推土机直线行驶,只得频繁拉动另一方的转向操纵杆,使其处于半接合状态,来求得左、右两组转向离合器同步旋转。这样不但驾驶时十分费力,同时也降低工作效率,加剧摩擦片的磨损。为此,可先拧出后桥间隔室下的放油螺塞,若有积油流出,证明该室已窜油,应立即清洗,具体方法如下:

  (1)向间隔室内注入3L清洗煤油。

  (2)同时放出中央传动室及两侧最终传动室内的齿轮油,以防清洗煤油进入而使齿轮油稀释变质。

  (3)放出清洗油,另加3L干净煤油。

  (4)让推土机前后行驶5-8min,行驶中不准拉动转向操纵杆,以防油污沾染到摩擦片上。

  (5)给左、右转向离合器分离轴承注黄油。

  (6)推土机熄火后,拧下间隔室放油螺塞,停放4-5h,让清洗油彻底流净。

  存升吊配时间证明经以上清洗后的推土机,一般可以消除跑偏现象。但若工作一段时间后,拧下间隔室放油螺塞又见许多积油流出,则说明该室窜油严重,应检查或更换骨架自紧油封,彻底排除渗油故障,才能使推土机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