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电平是24v控制步进电机你们转5v都用的什么办法啊

楼主(2013-04-18):
plc输出电平是24v控制步进电机你们转5v都用的什么办法啊

网友A:
不用驱动器带吗?PLC输出点的容量够不?

网友B:
驱动器带才行吧,我也不是很懂额,帮顶了

网友C:
串个电阻,十个字够了吧!

网友D:
PLC输出就是个开关

哪儿有电平之说啊

网友E:
不用转容量不够用,驱动器本身带5V

网友F:
另搞个5V电源啊,然后由PLC输出来控制启停。。。

网友G:
窜个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窜个电阻。。。。。。。。。。。。。。。。。。。。。

网友I:
加电阻就可以

工控网盘http://82053554.pipipan.com

个人整理的工控视频、软件、资料等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有需要补充的可以留言我后续补上

网友J:
24V可以直接用的好像

网友K:
2~3k1W电阻就ok了

网友L(2013-05-22):
串电阻就行了 或者用5V开关电源

网友M:
一般就是在脉冲输入端串接一个2K的限流电阻即可。步进驱动器的+pls接+24V,

-pls接Y0.

也可以用5V电源,然后把5V电源的负极和24V电源的负极接在一起,然后把5V电源的正极接入步进驱动器的+pls端,把Y0接入—pls端。

网友N:
13楼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O(2016-06-18):
串电阻,13楼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P:
2K电阻,亲测有用!

网友Q(2016-10-31):
楼主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不过在回复里找到答案了!

网友R:
24V转5v,我一直串一个2K电阻

网友S:
用个7805就行。。。不够10个字

网友T:
在你买的步进电机说明书中,厂家一般会给你指明这些的。

网友P(2017-02-05):
24V转5V串2K电阻

12V转5V串1K电阻

网友U(2018-07-16):
引用 网友D:
PLC输出就是个开关哪儿有电平之说啊

光耦开关,电压达到额定值就导通,不够就关簖

网友V(2018-10-02):
整个2K电阻就OK

网友W(2018-11-04):
2K电阻串联上去,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X:
一般都是串个2k的电阻,或者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