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3-04-18):
那位高手有三菱PLC与多台台达变频器用RS-485通讯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说道通讯,真是个麻烦事。看不见也摸不着,怎么办呢?建议以下步骤。。。

1、物理接口,

1.1 比如了解通讯的双方或多方的接口,多台肯定得是485接口,232的话就必须转换为485才能实现多台的通讯;

1.2 物理接线,这个最容易出错,接线错误,虚焊等等,所以请保证接线正确且牢固

2、协议配置

波特率的设置必须一致,节点地址相异。规定双方通讯规约,确定报文格式等

3、通讯指令和调试工具

调试工具先说,这里的调试工具最常用的就是串口调试助手,请大家调试通讯的时候一直讲串口调试助手挂在485网络上,实时检测通讯报文

指令的使用往往也是难题,所以与串口调试助手配合使用也能促进理解通讯指令。只有通过串口发出的报文符合双方的规约,才能实现通讯的正确。对了,指令一般都是故障输出,根据故障输出也能发现调用指令的错误。

4、多台调试的前提就是先保证点对点通讯正确,这个没有确定之前,请不用花无用功编写多台通讯程序。

5、在实现了点对点通讯正常后,逐步增加多台通讯,并且增加通讯指令的间隔,否则很容易让串口忙不过来。

最后再次强调,请一直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否则还是看不见也摸不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道通讯,真是个麻烦事。看不见也摸不着,怎么办呢?建议...

强顶沙发老师,无限膜拜中。。。

网友C:
PLC与变频器RS-485通讯是个比较简单的程序。不一定要高手才会的

网友D:
谢谢,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与变频器RS-485通讯是个比较简单的程序。不一...

哎。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好!手册看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F:
协议理解透彻了,程序写起来就明白了

网友(2017-07-17):
协议理解透彻了,程序写起来就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bck  PLC与变频器RS-485通...

网友H:
过电流继电器,简称CO,是从电流超过其设定值而动作的继电器,可做系统线路及过载的保护用,最常用的是感应型过电流继电器,是利用电磁铁与铝或铜制的旋转盘相对,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使旋转圆盘转动,以达到保护作用。

动作原理:

网友I:
从论坛下载案例,,论坛相关的案例很多发,,包括西门子,,协议透彻理解即可

网友J(2018-04-23):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说道通讯,真是个麻烦事。看不见也摸不着,怎么办呢?建议... 无限膜拜中

网友L(2018-09-06):
有案例没呢???、

网友M:
无限膜拜中

网友N(2020-12-02):
看了半天,就是没有看到程序哎

网友O(2021-03-08):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P:
学习一下,正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