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威纶通触摸屏突然不显示

楼主(2013-04-18):
请路过的高手帮我看看。有一台设备用的是台达PLC和威纶通触摸屏(MT506LV45WV)。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不显示了,检查过24V电源没有问题,PLC里程序也没问题。触摸屏上的LED只有PWR有亮灯。其它二个COM,CPU指示灯都不亮。请哪位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问题?这种情况里面的程序还在吗?

网友A:
PLC灯也不亮吗?

你把触摸屏上电缆都去掉,直接电源;看看还显示吗?记得维纶触摸屏有个保险是的,你打开看看,是不是保险是坏了

网友B:
触摸屏上的LED只有PWR有亮灯。

估计HMI坏了,需要报修。

网友C:
可是触屏内的电源转换模坏了。尝试用数据线通讯。如果不行就确认是了。可先修电源,再下载程序,再换屏。

网友A:
有可能接触不好,电源灯原来是亮的,保险丝就没坏,我以为保险丝坏了;

楼主,开机前就拍打一下后盖,如果亮了就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D:
电源灯亮说明电源没有问题。有可能背光灯管或者高压条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源灯亮说明电源没有问题。有可能背光灯管或者高压条坏了。

触摸屏,液晶显示屏。。。跟普通日光灯原理一样。。。显示屏灯管,相当于日光灯,高压条相当于启辉器。。。如果这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坏了,屏都不会亮。。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上述方法都试过了。其它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触屏坏了吧。现在担心的是程序没有了

网友E:
你那个触摸屏不是那个10V1000UF电容坏了,就是CPU坏了。程序在里面,需要这2个东西才OK

网友E:
可以帮你维修的 QQ30516894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是触屏内的电源转换模坏了。尝试用数据线通讯。如果不行...

 怎么可能电源坏了,PWR灯都有亮

网友F(2017-05-25):
同样问题,求助,我的触摸屏还是一个进口的触摸屏,放了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