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消除本步进驱动振动的好方法

楼主(2013-04-18):
本人现有一套步进驱动的二维机械臂旋转,水平轴为旋转运动,垂直轴为直线运动。垂直轴由步进电机、同步带、导轨、负载组成。负载约700g左右。运动的速度范围只能约束在200rpm~300rpm之间。使用64细分驱动。

控制时不管如何调节电流还是速度、加速度参数都不能完全避免振动。虽然能找到一组参数,噪声比较小,但手触摸臂仍能感觉到臂在升降时的振动。尤其是低速时(工作要求在运动过程中有降速的一小段,速度约60rpm)。振动对我们使用要求不利。有什么好的建议能进一步减少振动?我使用的Trinamic TMCM-351运动控制器。是参数设置有不当的地方还是机械设计上需要改进?

网友A:
用在64细分都不行?还是震动?联系我,我告诉你怎么解决,13437264831,夏。

网友B:
N年前整过这种悬臂式,步进电机带它就是会抖,后来那设备因为其他原因不了了之就没有整了。听我一同学讲他也用步进弄过,也是抖。用铝合金的材料试试,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尽量减轻悬臂重量,伺服电机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2013-12-21):
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已经解决。就是速度落在电机共振区。

电机是两相六线制电机。改变全相接法为半相接法就消除振动了。

希望遇到此类问题的同行不妨用这个方法试试。

如果只有四线,那你只能换其它型号的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已经解决。就是速度落在电机共振区。...

赞一个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TRINAMIC有一个Stallguard可以检测设备的共振区域在设置速度的时候可以避开这个速度区间

TRINAMIC推出新一代的产品了TMCM-3110这款卡有351所具有的所有功能,细分可以达到256系列,带有Coolstep功能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驱动电流动态调节,这个功能也能减少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