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指示灯虚亮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18):
    我们的设备控制柜在给另一个设备的控制柜提供电源,电压是220v市电(一火一零不过变压器的),

在我们的面版上有一个给他们供电的电源指示灯220v,当我们的主隔离开关断电时这个指示灯虚亮,

(主开关断的是380v的三相电,零线、地线不断的)

1、初步判断是N带有微量电流,在柜内形成回路亮的。

2、查找回路电量吸收点,发现是与变频器形成回路,我们把变频器的线去掉就没事了。

3、求助是不是220v的电源指示灯在有微量电流时会虚亮。

4、而且他们设备控制柜的220v指示灯也是有虚亮的情况。

5、这种虚亮是不是正常现象,对设备有什么影响吗?

6、当我们把火线拆掉留下零线时,拿一根长一点的导线一段连在指示灯上,另一端什么都不连,结果指示灯还是虚亮。

客户拿着这个问题非要处理没法来求助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你这个指示灯是什么牌子的,你可以换点好的。好品牌的就应该没事了。你的指示灯是LED的吗?

网友B:
建议用电阻+灯泡的那种。

网友C:
常用的指示灯只需要很小的电流就亮,以施耐德的Ø22mm的为例,220V的功耗才4.5W,也就20mA左右,所以现场有感应电流时就很容易会半亮

网友D:
在灯头的两个接线柱之间并联1个几十K的电阻即可解决虚亮问题

网友E:
你把变频器的地线和这个柜子的地线分开,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电阻+灯泡的那种。

 现在的指示灯基本上都是LED的,优点是省电,如果客户非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以上这个办法解决,或者在灯两端并接一支33K1W的电阻试试。

网友F:
其实并不是漏电,而是感应电,加强绝缘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G:
我觉的n线的问题,你看下,灯的n和其他n通不通。或者就是灯的问题了。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对于交流供电的信号灯,如果控制接点离仪表盘较远,控制接点虽然没有接通,电源通过两条去接点的线线间电容,就可以使信号灯点亮(微亮)。

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
1.要根据原理图,安装图综合治理。
2.在负载端加电容,或分流电阻。
3.必要时,改为直流控制系统。

网友I:
 是不是 LED 的灯呀,有感应电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其实并不是漏电,而是感应电,加强绝缘是没有效果的。

 对,关键是疏导;解决方法:1是屏蔽2是疏导,那个简单用哪个了。

网友J:
如果是LE指示灯的话,那就有可能真是感应电流的问题了。可以这么认为,所有的电气元器件在电路中,无论通断,因为自身导纳的关系,其实都有微弱的电流通过的。

网友K:
楼主说主隔离开关断开了,指示灯虚亮。线路中有变频器。

解释:

变频器的输入端有电容,主隔离开关断开后,变频器电容相当于一个电池在为指示灯所在的那一相火线供电。零线本来就连着,所以形成了回路,产生了电流,于是灯泡亮了。要解决的话,可以考虑在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或者不愿意加接触器的话,把变频器从主控电路中拿开,另起炉灶接一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你把变频器的地线和这个柜子的地线分开,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觉得这个办法可以一试。

网友M:
严重怀疑是感应电,。。。

网友N:
并接一个稍大的阻性负载,例如33K,10W电阻

楼主:
很是感谢各位朋友帮忙分析和提供解决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O: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以前也碰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P:
变频器为了防止受潮,都会设置有0.5A电流通过,

网友Q:
先用电阻+灯泡的指示灯试试看,不行的话配一个小容量的隔离变压器,专给指示灯供电,看它还亮不亮

隔离变压器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压。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网友R:
线路长产生的感应电,我单位也是这样。

网友S:
电阻+灯泡,很简单的就解决啦!!哈哈

网友T:
20楼小哥哥讲滴好鸟~~~~~~~~~~~

楼主:
我们最后采用变压器隔离了 柜内有变压器  方便改线 还解决了 问题   谢谢各位的帮助与支持

网友Q:
哈,能帮上忙最好了,还是业主的电源质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U(2013-05-25):
我昨天刚解决了同样的一个问题  并一个大点的电阻就可以了  简单方便  客户也看不出来

网友V(2015-03-07):
 求解答,HR和HR1灯亮的时候,HG和HG1虚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W(2016-11-27):
对于交流供电的信号灯,如果控制接点离仪表盘较远,控制接点虽然没有接通,电源通过两条去接点的导

网友X:
我们单位也有这种情况,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X:
我们单位也有这种情况,原来是这样啊,明白。

网友Y(2017-05-13):
我的解决方案:220V回路使用380V额定的灯,380V回路,使用440V额定的灯,不更改原电路,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