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编程求助

楼主(2013-04-18):
有哪位好心人帮下忙啦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B:
楼主想问什么?     附件是什么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什么?     附件是什么 ?

网友D:
没头没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                  ...

 附件是用step7 s7-300编的程序,但仿真失败了,由于学习的时间过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改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什么?     附件是什么 ?

 附件是用step7 s7-300编的程序,但仿真失败了,由于学习的时间过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改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头没尾的,。。。。。。。。

在你这个内行人眼里没头没尾,可我是初学,自己编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就纠结了。只能慢慢学习,慢慢进步了。如果可以的话找个人帮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什么? ...

 附件是用step7 s7-300编的程序,但仿真失败了,由于学习的时间过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改一下程序

网友E:
想学就不要怕羞,直接贴图出来嘛。。。

如果你的程序就是1楼的图,那很简单啊,用不着300,我不会300,也没有300的软件。所以按200的理解如下。

其实你仔细琢磨一下,东西向的红绿灯是一个点解决的。而且南北向的红绿灯与东西向刚好相反,所以不考虑黄灯的话,一个点就搞定了。

如果考虑黄灯的话,那就不能一个点了。至少要2个点。

先东西向绿灯亮。亮的时候开始计时,计时满5秒后,停掉东西绿,点亮东西黄,东西黄亮的时候开始计时,计时满n秒后,停掉东西黄,点亮东西红,然后再计时,计时满5秒,回到绿灯亮步骤。

至于南北的灯,东西绿=南北红,东西红=南北绿,东西黄=南北黄,最简单的红绿灯应该就差不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学就不要怕羞,直接贴图出来嘛。。。如果你的程序就是1...

图就在附件里,但要安装了step7才能打开,一楼只是贴出了一部分,总共有61个网络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先修改第一个,Q点不能这样多个地方输出 。

把上面的Q点换成M点,然后在后面加Q点的输出 。

网友:
图片太大了就上传不了?????????

网友F:
第十一,十二段相同的问题,两个M0.5输出 。

网友F:
M0.3和M0.4两个点的复位错误,还没有仔细看,前面的时间继电器可能要用常开,

不然置位后马上就复位了,中间的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F:
修改M0.3和M0.4的复位,三个地方都要改。

网友F:
M0.6    M0.7   M1.0  三个点的中间那个时间继电器都用的是T3,

M0.6  用  T2 T3 T4 改为  T2 T3 T4

M0.7  用  T5 T3 T6 改为  T5 T9 T6

M1.O  用  T7 T3 T8 改为  T7 T19 T8

T10  别的地方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