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时间过长的话PLC程序回会丢失?

楼主(2013-04-18):
我们单位效益不好有很多设备需要经常停电而且停的时间还很长,这些设备都是由西门子S7-400控制的,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的PLC,我想问问如果停机时间过长的话,PLC程序会不会丢失?谢谢!!

网友A:
不会丢失不会丢失不会丢失不会丢失

网友B:
西门子程序在存储卡上的。不会丢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程序在存储卡上的。不会丢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程序在存储卡上的。不会丢失的

 如果PLC使用Flash或者EEPROM这样的存储器的话,程序不会丢失,如果保存在RAM中,那么必定会丢失。

一般PLC中的过程数据会保存在RAM中,原因是过程数据不断地在读写,如果保存在EEPROM这样的存储区中,那么EEPROM的寿命会大幅降低。

网友E:
  ROM存储信息非常有限,只能读不能写,一般PLC都是RAM存储,可读可写,但断电会丢失数据。所以PLC有冗余电源,当一路工作电源停电或故障,另一路要立刻顶上。

网友F:
程序怎么会丢?丢的只是一些设定参数类的东西吧。。。程序刷进去就是永久保存的,除非你自己擦出或者覆盖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程序怎么会丢?丢的只是一些设定参数类的东西吧。。。程序...

有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程序怎么会丢?丢的只是一些设定参数类的东西吧。。。程序...

网友I:
不会丢失。。。。。。。。。。。

网友J:
我们HORNER的PLC内部是有电池的,因此外部电源断电不影响内部程序。

西门子的应该也是这样的。

网友K:
效益不好用400的plc

网友L:
来学习一下·1······

网友M:
不会丢失,除非PLC内部电池没电。

网友N:
400的不会丢失,除非PLC时间太长,内部电池没电

网友O:
如果停机时间过长的话,PLC程序会不会丢失。

网友P:
西门子400系列的程序都是靠电池保存,电池的寿命有限,因此长时间停电的PLC不能用靠电池保存程序的那种(西门子400就是不能用的!)既然你们选用了西门子400就不要给PLC本体停电(其余部分停电即可,CPU本体耗电不大)

网友Q:
没有存储卡的话,且没装电池或装了电池没有电量的话,停电也会丢失的。如果有存储卡的话,是不会丢的,有电池的话,我这的PLC  一般电池装上一年左右就会没电量了,需要更换新电池,停电的时候,电池能对程序保存多长时间,我这还真没具体试过,反正我这几个小时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将程序备份至电脑中,如果需要长时间停电,PLC内的程序丢了无所谓,需要开机时,再下进去就行了。

网友R:
电池寿命有关,好的电池可以用几年!

网友S:
设备长期断电丢失程序和参数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考虑:

1、程序和参数能够保存多长时间取决于PLC电池的质量,一般原装电池可以使用两年的,一旦电池不够系统会提示的,这时应及时更换电池,这样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2、长期停电前应备份程序,这里要注意:除了下载的程序以外还要备份在线的数据块,这样的话,一旦程序丢失恢复在线数据块,设备运行的数据是你备份当前时的;如果没有备份在线数据块,写入的数据是设备调试初期的数据,特别恼火,运气不好的话,需要重新调试数据。

网友T:
   如果是有密码的,程序不能上载,也不能监控,这怎么备份?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