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实现启动停止控制的方法

楼主(2013-04-18):
我想问问如何实现西门子PLC控制单个按钮启动停止?最好是上传程序看看!谢谢!

网友A:
晕,你的问题真雷人,PLC怎么控制单个按钮启动停止?PLC还能控制按钮吗?

网友B:
可能表达错了,是不是按钮控制PLC?

网友C:
   Q0.0          I0.0                                Q0.0

----|/|------------||--------------|N|------------(S)

   Q0.0          I0.0                                Q0.0

----||------------||--------------|N|------------(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0.0          I0.0     ...

如果用同样的指令,编s7 300的程序。

网友E:
还是好人多,这么快就有人给解决了。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F:
单按钮启停的程序找度娘吧,一大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Q0.0          I0.0      ...

网友H:
用ALTP交替指令就可以啊

网友H:
LD X0021

ALTP Y020

网友I:
     楼主:3楼的程序是不好用的,你上机运行一下就可知道。现出二个程序都可实现用一个按钮控制启动于停止,见下图:

   1、其网络1是用SR触发器指令构成的用一按钮(I0.0)控制输出Q0.0置位于复位的。

   2、网络2~网络3是用加1计数器MB1的M1.0位变量输出给Q0.1,实现用按钮I0.1控制Q0.1输出的置位与复位的。

    这二种程序都是好用的,你可上机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楼主:3楼的程序是不好用的,你上机运行一下就...

   楼主:现出二个程序都可实现用一个按钮控制启动于停止,供你看靠。见下图:

   1、其网络1是用SR触发器指令构成的用一按钮(I0.0)控制输出Q0.0置位于复位的。

   2、网络2~网络3是用加1计数器MB1的M1.0位变量输出给Q0.1,实现用按钮I0.1控制Q0.1输出的置位与复位的。

    这二种程序都是好用的,你可上机试试。

网友I:
我在10楼说3楼的程序不好用是不对的,特声明表示道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在10楼说3楼的程序不好用是不对的,特声明表示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