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驱动三相减速电机做步进运动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3-04-18):
请问台达VFD-M变频器驱动三相减速电机做循环步进运动的参数怎么设置(用一个金属接近开关做定位停止)

网友A:
变频器我这里倒是与偶几台,不知道楼主要往复运动吗?(正反转),一个循环后停止,下一个周期人工启动吗

楼主:
往复运动 减速电机输出轴转动180度(接近开关位置)后停,然后再给一个起动信号电机轴再转动180度 这样反复运动

楼主:
就是枕式包装机的停机角度

网友B:
567895677t567

网友C(2013-08-19):
你可以使用用多段数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