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在单相220V民用电下,三项电机能达到原来三相380v电源时同等的使用性能

楼主(2013-04-18):
有六七台中小功率的三相380v电机,最大750W,最小100W.现在条件所限电源只有民用单相220V,

请教;

1》 加电容,一定比原电机功率下降吗?

2》 换单项电机,选择与原三项电机相同功率的,就能达到原来相同的使用性能吗?(还需注意何参数)

3》 加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那和原三相380V电源性能是一样的吗。(听说是变相后还要改接发,如果是星形就只有用星形接法。否则:烧电机。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可以改为星形,但力矩和转速会下降1倍)

4》 听说还有种;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叫电源转换器(这种是什么东东,能用吗),

   又听说;如果用变频器做电源为何不直接用变频电源(“变频电源”又是什么东东)

   或有其他即经济又稳定的方案

要求;;;

在单相220V民用电下,电机能达到原来三相380v电源时同等的使用性能,,,,,,

请教;;;

最稳定,,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你的电机接线盒必须是六个端子,使用变频器就能正常使用。小功率(4KW以下)三相电机都是星接380V,改成角接就是三相220V。

网友B:
 直接用 220 V 软件的变频器好啦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不需要变频器。

220应该有零线火线。把零线作为星形接法的中心点。然后直接连一相,另外两相通过电容移相得来。其实所有的单相电机都是用电容移相来产生另一相位的,只不过单相电机只做了两相绕组而已。

L1:L线==>绕组L1

L2:L==>移相电容1==>绕组L2

L3:L==>移相电容2==>绕组L3

N:L1'-L2'-L3'

具体两组电容的参数,需要计算一下得出容量。

网友A:
用变频器时,电动机是正常使用情况,功率不变。

楼主:
等高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人

楼主:
等等高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人

楼主:
等高人dddggggggggggggggg

楼主:
请教;,,,,,,请教

请教;,,,,,,请教;,,,,,,,,请教;

网友D:
电机需要调速的话,用第3套方案使用变频器,但需把电机星接改角接。电机不需要调速的话用第2套方案换单相电机,其他方案都不靠谱。

楼主(2013-06-28):
请教;,,,,,,请教;,,,,,,,,请教;

楼主:
电机问题,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