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评估一下高压电缆头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侠你们好:

请看一下一下照片,损坏的33kv高压电缆头的照片,最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先谢谢了,

楼主:
33kv高电缆头损坏原因

网友A:
 电缆存在相间短路引起击穿着火使电缆融化的可能性大,电缆接头制作工艺差引起过热着火也是一原因。

楼主:
先谢谢回复,不过也有人说可能是刀砍的,没有砍破外皮(见第一图片),但伤了内部绝缘,时间长了,导致放电击穿,我主要是通过论坛了解都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首先,肯定有过载现象,或者在临界状态下,首先击穿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最薄弱环节,例如:绝缘稍薄的地方,材料有杂质和瑕疵的地方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有过载现象,或者在临界状态下,首先击穿产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