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膜压力表连接螺纹的问题探究

楼主(2013-04-19):
        在应用隔膜压力表过程中,松动了表头、连接器与隔离器间的连接螺纹,或在将压力表拆下送检时,直接从工位上卸下表头,将法兰隔离器保留在工位上,造成压力表指针不归零、膜片内凹变形、指针不指示压力或示值误差很大等。为什么松动了表头与隔离器的连接螺纹后,会出现这些故障现象。
        隔膜压力表在生产过程中,会对表头测量系统的容压空间及隔离器隔膜上腔进行抽真空和填充密封液工序,并将二者装配组合,形成一个填充了密封液的密闭空间。密封液在这个空间内不会产生体积变化,从而将隔离膜片感应到的压力传递至测量元件。当表头、连接器与隔离器间的螺纹被松动后,该密封液空间失去密闭性,隔膜在压力作用下产生变形时,密封液在压力作用下会通过松动的螺纹间隙外泄,造成密封液的损失和密闭空间体积的缩小,从而导致仪表测量元件不能正确感应到由密封液所传递来的压力。严重时,隔离膜片会因两边压差太大而产生永久变形,造成仪表完全失效。

网友A:
现在隔膜的压力表好多都是这样,压力表是封死的,卸下来再安装肯定不行的。有单独的隔膜隔离的,拆卸压力表不用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