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13-04-19):
各位用过松下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朋友们 我有个真空泵 220V   550w   3.5A

请问如何选择  松下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施耐德的也可以 发个给我 谢了

楼主:
   施耐德:

CJX2-D25   额定电流:25A     (KM)                     3.5*6=21A    最大启动电流

LR2-D 1310 (动作电流范围4-6A    3.5*1.5 =5.25A ) 额定电流  20A

不知道可以吗?

松下的有有过型号的帮忙下

谢了

网友A:
松下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还真没见过。

楼主:
①松下接触器  : FC-18 额定电压:220V   额定电流:20A

②松下热继电器: FKT-10 动作电流3-5A   额定电流: 5-7A

这个可以吧?

网友B:
松下主要是传感器和控制系统,也可以用ABB,LS及国产正泰,德力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