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标志是啥?

楼主(2013-04-19):
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标志是啥?

网友A:
        双重绝缘指工作绝缘(基本绝缘)和保护绝缘(附加绝缘)。前者是带电体与不可触及的导体之间的绝缘,是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和防止电击的基本绝缘;后者是不可触及的导体与可触及的导体之间的绝缘,是当工作绝缘损坏后用于防止电击的绝缘。加强绝缘是具有与上述双重绝缘相同水平的单一绝缘。
  具有双重绝缘的电气设备属于Ⅱ类设备。Ⅱ类设备的电源连接线应按加强绝缘设计。Ⅱ类设备在其明显部位应有“回”形标志。
  Ⅱ类设备的工作绝缘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2MΩ,保护绝缘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5MΩ,加强绝缘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7 MΩ。

网友B:
学习了,还没接触过双重绝缘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重绝缘指工作绝缘(基本绝缘)和保护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还没接触过双重绝缘的东东。

电动工具!手电钻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还...

网友D:
一般手持电动工具都是双重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