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接地合格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3-04-19):
工作接地合格电阻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工厂的标准呢,但是电工操作书上说是 5M欧

网友B:
一般要求小于等于4欧姆。

网友B:
工作接地电阻值和保护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欧姆,重复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欧姆,防雷接地电脑阻值不大于30欧姆。

网友C:
工作接地就是将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其主要作用是系统电位的稳定性,即减轻低压系统由于一相接地,高低压短接等原因所产生过电压的危险性,并能防止绝缘击穿。

接地电阻当然是越小越好,根据设备的不同要求,
在1000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接地电阻小于或等于4欧,重复接地电阻小于或等于10欧。而电压1000V以下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一般规定接地电阻为4欧。

网友D:
电气仪表要分开安装,一般都是小于等于5欧姆即可。

网友E:
一般都是小于等于5欧姆即可,多数要求4欧姆

楼主:
各抒己见,谢谢诸位的回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气仪表要分开安装,一般都是小于等于5欧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