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N段位置,用DRVI或DRVA,客户有可能设置为0,如何处理?

楼主(2013-04-19):
现在有个项目,比如轴有N个位置,假设10个位置吧。马达走的位置依次分别为1MM、2MM、3MM~~~~~10MM

但因工艺需求,有可能位置是0,但我测试过DVRI或者DRVA如果脉冲数为0的话,脉冲完毕标志位M1029无法触发下一个动作。。怎样处理脉冲数设置为0的为题呢?

还有个问题:如果轴有N个位置,假设工艺需要,马达要走1000个位置,那我难道要写1000个定位指令或者说写1个定位指令用1000个MOV指令吗?有无更好的处理办法呢?

网友A:
如果你用DRVA,如果为0,1029不动作,你可以查看当前位置然后作比较,EH是D1030,32位,如果是别的型号,你自己查一下,编程手册上都有,如果是DVRI,如果设为0,好像没意义。如果你说要走1000段不同的,只需一条指令DRVA,或者你加个MOV也行,然后用EF变址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想问楼主一个问题  如果是有1000个坐标的话  你有可能在触摸屏上做1000个数值输入元件吗??  如果没有可能 那你就先问清楚这机器的工艺  一般做50个点就逆天了,让他们自己输入坐标 都能糊涂死他们     输入0不动的话 很简单单    LD= D0 KO    的时候延时一小段时间,或用你程序里面的执行条件 触发它  运行下一个动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