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19):
我公司使用的三菱Q系列的PLC设备 ,原程序里找不到输入输出模块的软原件,但外部接线确实是使用了这些点,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外部接线用了X0,但是程序里没有X0吗?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B:
发上来看看么?

网友C:
是不是用了IOMapping 你有没有看看程序里的IOMapp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了IOMapping 你有没有看看程序里的IO...

IOMapping  是啥啊?

网友E:
1、或许程序将IO点位整批转换用到其他继电器点位

2、或者是配电人员没按实际IO点位配线,建议看IO Add里具体IO点位分配

网友F:
一般是用了批传送指令,经过M点继电器转换,。

网友G:
 程序软件找不到点,是因为用的 字 或是字节传送吧

网友E:
还有可能是用了块功能写法

三菱Q系列交流, QQ81291115

网友H(2013-06-15):
引用 网友E:
还有可能是用了块功能写法三菱Q系列交流, QQ8129...

三菱PLC 交流群 :284501500 欢迎加入哦!~

网友I:
肯定是块写入的BMOV K4X1000 K4M4500 K8  ,我们公司的IO就是这样批量通过CC-Link或者输入输出模块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