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结构怎么组态

楼主(2013-04-19):
做论文用到的,

要求PC和触摸屏可以对任意一台PLC的数据进行监控,300和200之间也能进行数据交换,怎么在STEP 7中组态呢

楼主:
S7-300用的CPU315-2DP,S7-200扩展的EM277通讯模块

网友A:
以太网可以做出来不?这样的结构太恐怖了。。。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强大。大家有时间看下安邦信商学院这个站

网友C:
300与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STEP7硬件组态时将EM277组态上即可,触摸屏如果是西门子的就不用组态直接可用。

网友D:
都是一家的产品的话,可以直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可以做出来不?这样的结构太恐怖了。。。

 可以的,只是 HMI 一屏能读多外 PLC 的数据倒是没有试过,对 200 系列管用不 ?

网友F:
第二期自动化社区万元大奖奖励活动即将开幕!本期大奖得主将花落谁家?答案等您来揭晓! http://t.cn/zTVmtgQ 工控技术连载积极参与,赢50元电话充值卡! http://t.cn/zT5VP6v   1、跟靳老师学PKS;2、剑指AB PLC编程和组态;3,OPC网络通讯机制简析 ——打破高端技术普及的壁垒! http://t.cn/zTVWVFj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的回答, 再问一下多个PC通过以太网读取多个PLC的数据能否在WINCC中组态,以太网和PROFIBUS的网关应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