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剩余电流?

楼主(2013-04-19):
求解,听说钳表能测量电线中的剩余电流,请问可以怎么测量?

网友A:
应用专用测量仪器,钳型表不可以

网友B:
钳形表的精度不够呀,兄弟。最好用专用的高精度仪表测量。

网友C:
要想准确,还是用专业的高精度仪表测量吧!

网友D:
又是剩余电流,神马叫剩余电流?是说漏电么?漏电就漏电嘛,搞什么剩余电流啊。。。

网友E(2013-06-06):
又是剩余电流,神马叫剩余电流?是说漏电么?漏电就漏电嘛,搞什么剩余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