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如何才能高速

楼主(2013-04-19):
松下 fp-x c30t  步进马达白山 BS86HB80-04此电机为8线 驱动器白山Q2HB68MC 此驱动器只能6线

细分设置 25 电流设置到3.3  电源电压dc24v 脉冲输出串接2.2k电阻

加减速100 初速1k脉冲 高速23k脉冲 正常  做直线平移定位负载很小

一旦高速超过23k脉冲 就会堵转

但我们买的那台设备 同样的型号 同样的设置 高速能到60k 平均速度720转

打电话到白山客服 客户说24v电源 720转不可能

我该如何是好 求同行好心人指点

楼主:
白山客服 叫我提高电源电压到70v 可我们买的那台也才24v啊

网友A:
电机没有选择好吧,720也不算高速啊。选择合适的步进电机一定要看力矩曲线的,不能单看静力矩去选择。

网友B:
步进高速是不行的!想高速最好用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步进高速是不行的!想高速最好用伺服!!!

720转还是能跑的,上了1200转之后力矩就丢失的比较多了。

楼主:
问题是 这台设备是按照新买的那台 来做的 所有器件都是照抄 唯独程序不能复制

买的能到60k 我的缺只能23k 空转 也只有23k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看看在60K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较长的加速过程,接近200ms的

网友C:
提高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在60K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较长的加速过程,接近20...

看了 也是100ms 但只是触摸屏里的

也许里面另外设置的

我空转 都只能23k

大师们帮帮小弟吧 困扰我多时了 领导一直在催 还动不动就威胁 更重要的是是 不搞懂这问题 心里一直有个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驱动电流!!!!!!!!!!!

我在驱动器上设置了5.2的电流一样不行 而买的那台 也只设置了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在60K的时...

电机是并联接法吗?

网友D:
用替换法找出究竟是哪个环节的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oons...

不是并联接法 应为驱动器只能用串联6线 或者串联4线

楼主:
用替换法找出究竟是哪个环节的讲究 内容的回复!

大师 我也想用替换法 由于本厂关系复杂问题 不能动他 所以替换法 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