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Z77T-W主板怎么超频?

楼主(2013-04-19):
翔升Z77T-W主板怎么超频?

网友A:
Z77搭配带“K”的处理器,比如I5 3570K和I7 3770K的时候可以调节倍频,来获得更大的超频上限。而即使搭配不带“K”的处理器,比如I5 3470和I73770这些,它也能给予4个倍频的提升上限,所以Z77确实很适合超频的。

超频与主板有关,要根据主板设置来实现。开机主板品牌画面按del进bios,主要就是拉倍频和设置cpu电压,先用默认电压看能超到多少,再慢慢加压加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