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QI无线充电

楼主(2013-04-19):
本产品由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电子电路以及无线充放电等部分组成。太阳能电池板可以通过电路板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当太阳光不足时可以由其他端口,如DC端子和USB端口对锂电池进行充电。锂电池容量越大,放电时间越长,充电时间也变长。锂电池的4.2V电压经过电路板升压后,5V输出,最大大流可达2A。

无线充放电部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将5-12v的电压经过线圈输出,另外一部分通过线圈感应,即无线接收能量,输出5v电压;可以是符合QI标准的,也可以是不用符合QI标准的输出。

太阳能电池板:

采用薄膜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在太阳光和灯光下给聚合物锂电池进行充电。

太阳能电池板可以是15v输出,也可以5v输出,但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如果是采用15v输出,需要加入降压电路。

锂电池:

可根据客户需求接入不同容量的耐高温聚合物锂电池。

电池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相应的用户使用的时间也更长。

3.7V锂电池即可,最高充电电压4.2V

电子电路:

输入电压:5V或15V

输出:最大5V/2A

对3.7v锂电池进行充放电管理以及升压输出,最后再实时监测电池电压以及输出电流大于。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则单片机进行保护,停止输出。如果输出电流大于2A设定值,同样进行保护并停止输出。

输入端口:太阳能电池板

     DC适配器接口

     USB接口

输出端口:USB

     MINIUSB

     DC电源端口

无线充电:

     符合QI标准的手机均可以采用此充电设备(三星、诺基亚);也可采用多功能接头,给其他手机进行充电。

如果采用非QI标准输出,则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超过此电流值,保护并停止输出。

网友A:
新鲜玩意,售价一定不低吧?500以下肯定有市场的

网友B:
价位合适的话,市场前景会不错

网友C:
不错的玩意,不知价格怎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鲜玩意,售价一定不低吧?500以下肯定有市场的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肯定,我们这款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正在前期的调研阶段,欢迎大家给予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