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变频擂台第104期——如何理解变频器的过载倍数和过载时间

楼主(2013-04-19):
本期擂台——如何理解变频器的过载倍数和过载时间

我们在选择变频器品牌时,一直很关心变频器的过载能力;

衡量变频器过载能力的重要指标是过载倍数过载时间

请问,过载能力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哪些硬件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过载能力不够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

         希望各位擂友各抒己见,我们支持原创,更支持理论推导,尤其是结合案例。

        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3年6月15日。

        奖项设置:一等2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三等5MP  3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一般是针对电流过载能力来说的。而这个过载电流与过载时间是一个反比关系,因为过载电流的大小与变频器内部元器件的功率热耗有关。电流大,那么短时间内,温度上升就更快,同等功耗下,所能承受的时间也就越短。故电流过载能力与其时间关系是反比的。

        当负载的过载系数要求高于变频器的过载系数时,那么变频器会报过电流报警。负载将无法启动。此时就需要更换更大功率的变频器,或选用更高过载系数的变频器。

        值得注意的是,变频器的力矩与电流的关系。一般变频器可分为恒转矩与变转矩

        在同功率的情况下:

         恒转矩是以负载的力矩需求为前提的启动方式,在满足力矩要求后,才会进行速度的提升;如果启动初始就无法满足力矩需求,那么会立刻报过电流,平衡状态下速度比较稳定。

         变转矩是以功率为前提的启动方式,相比于恒转矩启动,变转矩的速度提升更快一些,平衡状态下,速度根据负载可以动态变化。

网友B(2013-05-29):
过载能力是由“过载倍数”和“过载周期”两个指标决定的。所谓的过载倍数是指额定负载的百分比,过载周期是指过载倍数的通断周期。过载能力是系统功率器件硬件决定的,他与散热面积、过载倍数的允许条件有关。与控制无关。

网友C:
1.变频器的过载能力, 主要是由变频器内部的功率器件,如:IGBT、晶闸管等,来决定另外,整流单元的也是影响过载能力的主要因素。同样,参数设置也不能小看,比如开关频率也叫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越大,过载能力越小。其次,温度、电压等参数也是影响变频过载的重要因素!考察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综合考虑。

2 如果过载能力不够的话,会影响变频器过热、问题上升过快、负载无法启动、和变频器内部元件的损害等。

网友D: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和输出电流有着严格的关系,过载能力实际上就表现为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能力,过载保护也就是通过过电流保护来实现的。
过载能力主要取决于电容器的大小和逆变功率元件(如IGBT)的容量。

过载能力不足容易导致变频器报故障或者损坏变频器功率单元。

网友E:
过载能力应该说是主要功率器件特性决定,但也和你的使用场合有关,比如短时的过载可以过载150%,长时过载一般120%。所以你最好看看你的使用场合,然后找相关变频器的说明书,选择相应的变频器.

过载会使变频器报警和损害的。

网友F: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有内部器件特性及输出电流等决定.

如过载能力不够的话可能会导致输出控制器件如逆变模块或是功率模块损坏

网友G: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和输出电流有着严格的关系,一般是输出电流的百分之一百多,大部分是能持续几分钟;
过载能力主要取决于电容器的大小和逆变功率元件(如IGBT)的容量。

如果变频器过载能力不足容易导致变频器报变频器过载。

网友H:
变频器过载保护的含义是: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持续超过额定电流,但还未超过瞬动的过流点,一般持续时间定义为1min。对于恒转矩变频器一般的过载为150% 1min,变转矩变频器一般为110%-120%/1min。如果电机和变频器适配,由于电机的过载能力强于变频器,这个时候的过载称为变频器过载,对比的电流是变频器额定电流;如果电机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正确输入电机铭牌和保护点后,则该过载保护往往称为电机过载保护。所以一定要区分当前保护的具体情况。由于变频器的过载点和变频器的过流点相差不远,所以经常这两种保护交替动作。

网友I:
      电动机过载时,负载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也没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因而电动机可以短时过载,其允许的时间取决于电流的过载程度与电动机的散热环境。而对于变频器使用的电动机,由于其转速频繁变化,内置风扇的转速相应变化,从而散热条件跟随变化;同时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电流值会发生很大的波动。要想确定电动机的允许过载时间比较困难。因而急需一种算法解决变频器中电动机的过载问题。1传统的反时限过载保护及其局限性传统的电动机过载保护大都具有反时限特性:即允许的过载时间与过载电流的大小有关,电流越大,允许过载的时间就越短。

网友J:
1、电机过载倍数以及保护系数作用基本一样,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电机进行过载保护,调整值可以有以下公式确定:

保护系数=(允许最大负载电流/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100%

当然如果电机类型、负责等指标不同需要提前设置或者调整保护系数。

2、过载时间定义了变频器输出电流持续大于过载检出水平一段时间后,输出过载预报或报警的指标。

网友K:
1.变频器的过载系数是由其硬件决定的,因为负载的变化对于变频器来说主要表现为主回路电流的变化,这样逆变回流中IGBT管的最大通过电流的能力就很重要了。另外,过载的时候通过电流比较大,为了维持这么大的电流一段时间,而保证直流回路上的电压不下降引起欠电压保护,那么滤波电容器的容量也很重要。当然,整流回路二极管的通过电流能力同样重要。

2.在实际中,当负载突然加重或者电气启动的时候,都会出现过电流的情况,这样的话过载能力更强的话,对变频器的寿命以及可靠性当然更好了。

网友L:
变频器的过载倍数 这个就应该按额定的来吧

过载时间应该不要大于2秒  我个人的感觉

网友M:
1、过载能力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哪些硬件

主要的硬件包括:整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直流电路中的直流电容的总容量,IGBT等元件有关

2、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过载能力不够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

如果过载能力不够,最常见的是不能启动,在启动时无力、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N:
变频器的过载倍数   这个要在启动时特别注意

网友O:
看了这个问题,想上来,说说我的实际经验,希望跟大家共同分享,共同探讨。

我们在变频器选型过程中,所有变频器选型手册上都有对应功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其电流大约等于相同三相四级电机的额定电流(例如15KW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约是30A的样子,15KW的三相四级电机的额定电流也是大约30A的样子。)而变频器分重载和轻载型。不同类型的过载能力不一样。

重载型变频器    150%能承受60秒,180%电流能承受1秒,200%额定电流瞬间保护。

轻载型变频器    120%能承受60秒,150%电流能承受1秒,180%额定电流瞬间保护。

以上是变频器的上限。建议一般放大点选型,稳定得多。

选型过小会启动不了,或者经常报过流,严重的烧毁变频器模块。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和软件,硬件关系很大,软件好的保护及时,可以很好的限制过流,硬件主要是整流桥,电容,模块等等。

不到之处还请朋友多多补充。

网友P:
        变频器的过载倍数是选型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过载倍数是固定的,变频器不是专门针对你的设备来设计的,你只有根据你现场的实际负载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你选了啥样的变频器,其过载倍数基本就确定了,无法改变的,不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些适当的调整。

     比如ACS800变频器的:

1、功率极限值最大允许电机功率为1.5 · Phd 或1 ·Pcont 两者之间的最大值,(确切的数值取决于传动单元的型号)。如果超过这个极限值,电机转矩会自动受限。该功能用于保护输入整流桥路使之不致于过载。
 2、其过电流传动单元的过电流跳闸限制值是 1.65 · Imax 到2.17 · Imax (具体倍数取决于传动单元的型号)。可选择设置
3、过载
    通过电机厂商标定的过载值来设置参数:72.18负载电流限幅...72.20冷却时间,过载监控可以应用到负载曲线上。监控基于一个积分器。只要传动输出电流超过用户负载曲线,积分器启动。当积分器达到参数72.18和72.19定义的过载上限时,传动按照参数72.01过载功能定义的方式动作。如果电流持续低于用户负载曲线,并超过参数72.20定义的冷却时间,积分器置零。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获奖名单见

变频擂台——每周一题——打擂英雄榜

同时请大家踊跃参加下一擂台:

变频擂台第105期——弱磁调速下异步电动机的转矩及功率特性

楼主(2013-08-17):
施耐德ATV71,过载倍数怎么如此之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