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磁调速电机的日常维护是怎样的?

楼主(2013-04-19):
     们知道,韩国电磁调速电机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这个原因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韩国出品的工业用电磁调速电机,在质量性能以及使用寿命和价格上,都有着远超于其他同类产品的高性价比。而高性价比正是我们挑选韩国电磁调速电机的理由。不过既便如此,这种高复杂度的电击器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弱点,虽然用了现行科技尽量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但也无法面面俱到,因此对电磁调速电机进行日常维护,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了。

       电磁调速电动机的日常维护必须严格按照正规程序来做:

      (1)每天对设备进行巡回检查和点检,检查电机的发热情况,注意电机及电磁滑差离合器的振动等情况,并记录好运行电流、电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对备用设备每周摇测1次绝缘、测量励磁线圈的电阻,确保其阻值在规定范围内。

      (3)每3个月进行1次小修,对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测速发电机进行吹扫,使电枢与磁极之间的间隙无异常。

      (4)每年进行1次中修,消除设备缺陷。

      (5)起动拖动电动机时输出轴转速不均匀,加负载后转速下降过快。这是磁极线圈和测速发电机损坏的结果。应检查磁极线圈引线与连接端子连线处是否有连接不良而导致接触电阻增大,若有应进行连接处理。对励磁线圈、测速发电机的接线端子与电缆线连接处进行绝缘加强,检修测速发电机,修复损坏部件。

      (6)起动拖动电动机时控制器未通电输出轴即高速运转。这说明离合器输入轴与输出轴之间发生软机械联动故障(此故障多次出现在造气炉条机和锅炉给煤机上)。拆开电磁离合器发现离合器内转子与电枢之间的气隙已被粉尘填满、挤紧,使输出轴与电动机一起转动。经将电枢与磁极内的粉尘清除干净,把因摩擦造成的凹凸不平处打磨平并重新装配好后,离合器开机运行正常。

      除了上述所说之外,韩国电磁调速电机控制系统也有可能出现故障,而这个故障并不是表面能看出来的,应根据参数变化来进行判断,采用万用表测量励磁线圈直流电阻,当电阻值接近于0或无穷大时证明线圈损坏,当然如果你购买的是幸萌工贸出品的韩国电磁调速电机,这方面的问题大可不必担心,毕竟好产品的质量就是要比一般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