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读写s7-200数据

楼主(2013-04-19):
s7-300怎么对s7-200中的数据进行读写,硬件组态已经做好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编写s7-300和s7-200的控制程序,要求通过组态王读取和修改s7-300中的数据,从而读取和修改s7-200的寄存器vd8中的数据

网友A:
首先你是什么通信方式;

如果是DP通信,那是很简单的,组态一下站,简单配置一下就OK;

网友B:
如果是DP通讯,可以在STEP 7里面直接组态,然后下载到300里面,工作时会自动交换数据区,程序都不用写,然后组态王直接定义300里面的变量就行了

网友C:
不同的通讯方式是不同的。

网上查找一下“200与300之间的通讯”,介绍的很详细。

MPI通讯时DB1对应200的V区

DP通讯时根据300的组态设置

网友D:
不管是MPI或DP都支持多主,读200的数据可以不需要300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