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基本区分方法

楼主(2013-04-19):
1. 热电偶  是电信号输出
2. 热电阻  是电阻信号输出
3. 常温下 热电偶 电阻基本为零   热电阻以PT100为例子,26度的常温电阻应该是 110.01欧姆
4. 热电偶肯定是两线的  要不就是4线(双只)
5. 热电阻一般是三线的 两根颜色应该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能说出,热偶的种类、加上热阻的种类就好了。热阻也有三线、两线的,看看是那种类型的了。热偶一般都是两线的不假,最好列出热偶之间S、K、B、R型区别;热阻中CU50、CU100、PT100、PT1000、区别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出,热偶的种类、加上热阻的种类就好了。热阻也有...

 那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呵呵

网友B:
热电偶产生的毫伏级电压,就相当于一个可调的电源

而热电阻就是一个标准的电阻,只改变阻值,不产生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从未被超越  楼主能说出,热偶的种类、...

网友D:
我长见识了  ,热电偶产生的毫伏级电压. 是电阻信号输出

网友E(2013-06-23):
在仪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这个热电偶常温下电阻值是零怎么得出来的。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区别嘿嘿,不知道,只知道热电阻里面的铂丝好像很值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热电偶常温下电阻值是零怎么得出来的。热电阻和热电...

热电阻的铂丝很值钱,但是量实在是太少了!!

值钱的是B、S这两种热电偶,全是铂金丝,稍微长点的热电偶抽出丝来就能打条白金项链了。

网友H:
你们讲的都不全面!

热电偶是两种金属一端焊在一起,另一端两头作输出。焊在一起的两种金属在不同的温度下可以产生不同热电势。只是我们选用的几种金属材料这种产生热电势比较符合我们的测温要求。这种热电势在0℃时为0MV,温度升高或降低,热电势会增大或减小。:热电势的大小为电压毫伏级值,可用万用表粗略测量其大小。

  B、S这两种热电偶不是铂金丝,是铂金和另一种贵重金属的合金,不能直接用来打铂金项链,要提纯后才能打。

    热电阻是根据金属导线在不同温度下电阻值变化来测量温度的。每一温度点对应一个电阻值。铂电阻与铜电阻应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