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三相电动机正反转电路图

楼主(2013-04-19):
学习电动机正反转的时候从网上找的资料,我按照布线图步到4号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了,按照原理图红框里的那种接法应该是错误的啊,但是自己是新手,实在没有把握该怎么接,红框的那根线是不是还要往上接一点呢?

网友A:
抛开左面的图,按照右面的图接,这图非常简单!仔细看看,根据动作的步骤想象一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看右边的图很直观,接线也不复杂。

网友C:
4#线从端子接到2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的常开点。

网友D:
先不要正反转了,刚学,就先把电机接到转了吧,第二步再正反转。

网友E:
 其实你只要按 右边的原理图接线就行 ! 左边只是现场工作图

楼主:
很开心有这么多朋友的回答,我自己改了下工作图,我只是想知道下,我这样改的对吗?因为按照我自己的这样的接法,最后按绿色键SB2启动的时候KM1没有吸合动作。左边的原理图我也是明白的,我自己觉得按照我自己改的工作图的接法应该没有错啊,搞不明白了。

附上自己改的4号线,这样改正确吗?

网友F:
这电路只能 正转 停止 再反转 停止  不能直接正转 再反转  控制起来不是很好顺

网友G:
只要按照右边的原理图接就行,左边是接线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抛开左面的图,按照右面的图接,这图非常简单!仔细看看,...

网友I:
先搞最简单易懂的比较好吧、、、现在的科技要求简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