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的DI块接高低电平

楼主(2013-04-19):
一个传感器它动作时输出的是高低电平,电平电压不定,如何与DI模块连接,才能使PLC读出相应的信号

网友A:
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行不

网友B:
也可以在程序里加个时间延时功能块(用断电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行不

 如果这个电平的高电平是5V应该是驱不起来中继器的,我查到的中继器的驱动电压最小是24V

网友C:
回3楼:如果电平的高电平=5V,而且信号输出电流驱动不了继电器时,可用一只晶体管来完成,见下图:

      该电路适合于变化幅度为3V以上的电平变化信号,以5V变化幅度的信号为例:信号=0时,晶体管截止,当信号为5V时,信号电流(即晶体管基极电流)=1ma,如继电器线圈电阻=1KΩ,其Ic=24ma,晶体管饱和导通,可确保继电器可靠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