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止时变频器短路故障

楼主(2013-04-19):
电机:BMA90S4    抱闸是380V

变频器:ATV312

电机能正常启动运行,但电机一停止变频器就报短路故障或制动电压过大。去掉抱闸,电机能正常启停。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变频器设自由停车。

网友B:
刹车时序没做好

网友C:
1, 将变频器设自由停车。

2, 或是将变频器的制动时间加长或是将电动的制动电源从变频器的输出引出

网友D:
变频器制动的参数设定得不好,制动时电流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