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三相异步电机单相运行电路

楼主(2013-04-19):
本人在网上买了一本电路图的书,复制几节内容,大家看看这个书的内容值不值的买。

三相异步电机改为单相运行的方法是:在三相电机的电源输人接线柱上接人一只工作电容Cl,如果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在0.6kw以上,还须接人一只与C。并联的启动电容CZ,以增大电机的启动力矩。改装接线如图1一1所示。

工作电容Cl的容量大小,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C1=(5850x1XCOS中)/U

式中,I是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电流,单位是A;U是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电压,单位是v;COS中是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因数。计算出C1的单位是uF,其耐压要求在400V以上,可选用绝缘性能较好,使用寿命较长的纸质、金属膜介质的静电油浸电容器,不能选用有正负极的电解电容器。启动电容CZ的容量大小,可根据电机启动时的负载大小而定,通常为工作电容的1一4倍,当电机启动达到额定转速后,应立即切除启动电容C2,否则,启动电容C2的并联接人,使电路总容量增加多倍,定子绕组会过热,时间长了容易损坏绕组的绝缘,甚至烧坏电机。

根据实践经验,I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机改装为单相电源运行方式后,可以不加启动电容C2,只须把工作电容C1的容量适当加大一些即可,一般每0.Ikw选用6.5uF即可。

按照上述方法改接后,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在单相电源下运行,但其功率,通常为原功率的55%一90%。改变电容器与电机三相绕组线头A、B、C中任意两相的连接次序,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转方向。(刘树法鲍俊花)

网友A:
这个发到仪表不合适,转电源电器吧。

网友B:
这对功率较小时适用。

网友C:
这种工作方式现在基本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