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调整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3-04-19):
控制一个加热器 45KW 由60根750W加热管组成 根据这张选型表 应选什么形式的比较合适

网友A:
老兄,看不清图片呀,能大一点儿不?

网友B:
应该选1  接成星型这样对公司的电网负荷的要求不大  功率被三相平分掉了。  要是单相直通的话 对电网三相中的一相要求太高了

网友C:
哪有那么复杂啊。。。

首先看你的加热器额定电压是380还是220的,如果是380的,就三角连接,如果是220的就Y型连接。所以在选取固态继电器的时候不用考虑单相三相,绝对是3相的。这么大负载,没有人会全压在一相上面。只是根据你的加热器额定电压选择Y型或者△型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固态继电器的容量确定了。这个更简单,你如果不分级,那就全部算上,如果分级就根据每一级的负荷确定固态继电器容量就好了。

网友D(2013-05-22):
建议加热管是△型接法,否则N电流电流非常大,如果Y接就是那根断了都不影响其他的,应该选TSCR-3 或-4,一个是调功,一个是调压,调功谐波少,电流选择关键如果选型里面的额定载流量,125就够了,如果是硅的容量就得2·3倍的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