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概念问题

楼主(2013-04-19):
1、一个传感器,信号输出:无电位触点,两常开、两常闭。无电位触点?是不是说与PLC连接时需要给输出端子加电源

2、GEJ30跑偏传感器,没有写需加电源的大小,只说是矿用本安型设备。是不是说不需要给其提供电源?

网友A:
无电位触点。。。我的理解是不是无源干接点?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猜一下

网友B:
     1、对“一个传感器,信号输出:无电位触点,两常开、两常闭”的解答:该传感器内部输出负载为自带小型继电器,该继电器有二组常开常闭触点:第一组为一常开与常闭触点串联,其输出端为常开点1、公共点2、常闭点3,共3点输出,第二组同第一组,也是一常开与常闭触点串联,其输出为常开点4、公共点5、常闭点6,共3点输出。见下图:

这6个输出点与传感器电源无电位联系,即对外直接输出触点连线,当传感器无外来信号时,其继电器为断电状态,其常开触点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当传感器接受外来信号时,其继电器为通电导通,其常开触点闭合,其常闭触点断开。其用法与使用机械开关的触点用法一样。这种用触点的闭合与断开传送信号称之为无电位触点信号。

       如传感器晶体管的负载不是继电器,而是电阻R,其晶体管导通,对外输出电压=0(对传感器电源的地),其晶体管截止,对外输出电压=+24V(对传感器电源的地,传感器电源电压=24V)。这种信号输出称之为有源无触点信号。与PLC等设备连接时要考虑传感器与连接设备的共地等问题。

  2、对“GEJ30跑偏传感器,没有写需加电源的大小,只说是矿用本安型设备。是不是说不需要给其提供电源?”回复:不一定,即使传感器有内部电源,还应知道输出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如是电压信号,还应考虑与连接设备的电压是否一致,如不等是不能直接连接使用的。

网友C:
简单点的回答:

1.那是干接点,类似继电器的触点,需要外接电源的,有常开常闭之分。

2、跑遍传感器,其实类似限位开关,也是干接点的,皮带碰到它,就断开,电源根据你的控制回路电压一样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了,让小弟了解到这几个知识点

网友D:
传感器的输出有继电器输出,有晶体管输出。

晶体管输出分NPN和PNP

网友E:
都是说的干接点,都需要外接电源,咱们常用的也就是进PLC的是外接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