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求助

楼主(2013-04-19):
我是学自动化专业的(电气)我应该学习一些什么东四呢?软件工具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先从三菱与西门子开始吧

网友B:
CAD,还有电子绘图软件必会,然后是PLC,单片机编程软件。

网友C:
在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想学习电工技术,想学PLC编程,梦想成为一名高级电气工程师,但是由于入门方法不当,买了好多书籍,软件,视频资料,却很难快速上手,成为一名合格电气技术人员。
   下面我根据自己对电气工控行业的了解,为广大入手学习电气PLC控制技术的朋友做个学习介绍,不当之处还请指正。要成为电气工程师的首要任务,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
   A能力:能用计算机进行PLC控制编程与调试。

   B能力:能用计算机进行CAD电气原理图纸的绘制。

   C能力:能根据图纸的设计的要求,熟练使用电工工具,进行设备电气电路的接线、安装。

   D能力:能根据机电系统控制的要求,进行现场编程、调试。

其实工作中需要的能力在学校很难练就,只有在学校掌握了基础知识,工作后很容易上手工作。
高校里学习的是学习能力。在校想办法多实践,跟导师参与项目比较好。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同意上面朋友的观点,高校里学习的是学习能力,觉得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是实操起来,紧张的要命,甚至手都会发抖了,很多极其简单的东西,我都搞不定。当然不是说理论多了没用,理论应该是影响到以后发展速度,毕竟手动这东西,做多了经验丰富了,也就那样了,想要再发展,还是要靠基础理论支持,一步一步来吧,把自己的短板慢慢补上。

网友E:
先打好基础再动手做,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结合实际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就能更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技术就会上一台阶。

网友F:
先学电工。。。所有跟电有关的东西都需要搞明白,O了。

网友G:
先按照教材学习PLC编程,常用的几种都可以: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台达,松下等都可以

网友G:
最好有个学校的教材,这样学的比较系统,条理